[讨论] 有没有人觉得uvm的config很丑陋

楼主(2014-01-27):
阅读了一些别人写的代码(基于specman/e),有block level,有top level。

理论上说,oop的好处,就是使得testbench的结构看起来更清楚。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被无处不在满天飞的config,搞的效率很低。

首先,uvc的例化,尤其是extend,没有一定的规则。使得文件的结构不清晰。

其次,不同层次的uvc都在做config。

不知道这种现象是specman特有的问题,还是systemverilog的uvm也有的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e是基于AOP的,网上有比较多的AOP和OOP的比较,可以参考一下,btw:并不是说AOP不好,这只是一个市场选择结果。
其次,介绍一篇论文给你看看先。“Using Parameterized Classes and Factories:The Yin and Yang of Object-Oriented Verification”,多看几遍,你的问题基本有个眉目,至于config的意义,涉及到计算机系统原理,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sorry!我也解释不清楚),大概类比一下,现在互联网经济热火朝天,学软件的赶上了好时候,要是没有我等做硬件的,他们也是白瞎。
我猜用CFG的原因是UVM那帮人怕我等天朝工程师,用多了指针,即使是给我们一个世界最强的计算机也要搞得系统崩溃。

楼主:
你说的这篇文章是mentor的,无法下载。能不能上传一个, 多谢。

网友:
确实这句话很长,难理解,不过只需记住它,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E也有他的问题,不过确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