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e错误:libtermcap.so.2

楼主(2014-01-27):
我安装了vcs_mx_vG-2012.09,启动:dve -full64时出错:
/home/eda/synopsys/vcs_vG-2012.09/gui/dve/amd64/bin/dve.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termcap.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compat-libtermcap-2.0.8-49.el6.i686已经装好
[root@eda88 installer_v2.8]# yum install libtermcap.so.2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refresh-packagekit, security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base: mirror.neu.edu.cn
* extras: mirrors.yun-idc.com
* updates: mirrors.yun-idc.com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Package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i686 already installed and latest version
Nothing to do
请大家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I have no idea.

网友A(2014-07-20):
终端建立软链接:
ln -s /lib64/libtinfo.so.5 /lib64/libtermcap.so.2
适合RHEL 6.x 64bit系统

网友(点评):
RHEL 7也解决了

网友:
https://bugzilla.redhat.com/show_bug.cgi?id=607251
这个是丢失libtermcap.so.2 bug的描述,参考下!

网友:
装64bit的so,而不是32bit

网友(2014-11-18):
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解决方案

网友:
定,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4-12-19):
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解决办法~~~~

网友C(2015-03-10):
碰到同样问题,装这个解决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x86_64

网友(2015-05-11):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0-18):
1 系统(centos 7.1)

    电脑上如果存在两个硬盘(硬盘仓+光驱仓),安装工具启动不了,去掉一个,系统安装后再加上

    centos7.1的kernel是3.0的,没有rtl8723be的驱动,直接升级到kernel ml(最新的是4.2.3?,不管了,暂时能用,没发现问题)

2 wifi
见百度

3. synopsys license

    centos7的网络device命名规则变了,不再是eth0之类的,通过网上的方法更改到eth0,网上介绍的都grub启动控制的方法,我的是EFI,所以在EFI分区下EFI/centos/grug.cfg中,在对应的命令后面添加 "net.ifnames=0 biosdevname=0":

linuxefi /boot/vmlinuz-4.2.3-1.el7.elrepo.x86_64 net.ifnames=0 biosdevname=0 root=UUID=2962d842-a96f-4b1e-9039-baa22dc079df ro crashkernel=au        to rhgb quiet LANG=en_US.UTF-8 systemd.debug

    ./simv -gui :libtermcap.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udo ln -s /usr/lib64/libncurses.so.5 /usr/lib64/libtermcap.so.2

网友(2015-12-05):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好使啊,已经成功解决,看来需要声明安装的是x86_64的版本的,默认安装的compat-libtermcap-2.0.8-49.el6.i686,应该是32位的版本。

网友(2016-05-15):
回复 网友C:
感谢指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12-30):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激,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D:
我用的是 Ubuntu14: 这样解决了 。
sudo ln -s  /lib/x86_64-linux-gnu/libncurses.so.5.9 /lib/x86_64-linux-gnu/libtermcap.so.2

网友(2017-08-08):
哎,麻烦死了,总是各种问题

网友(2019-01-15):
谢10楼的方案,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9-06-09):
引用 网友C:
碰到同样问题,装这个解决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x86_64

2.6.32-642.el6.x86_64  我的内核版本是这个,怎么升级兼容呀? 多谢

网友:
我搞了几个小时都没有搞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同样问题,装这个解决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x86_64

谢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2020-01-11):
3楼的回答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20-03-15):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 Ubuntu14: 这样解决了 。
sudo ln -s  /lib/x86_64-linux-gnu/libncurses.so.5.9 /lib/x86_64-lin ...

我是ubuntu18,用你的方法同样解决了。VCS正常启动了

网友(2021-02-02):
#16的方法 centos也解决了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终端建立软链接:
ln -s /lib64/libtinfo.so.5 /lib64/libtermcap.so.2
适合RHEL 6.x 64bit系统 ...

多谢。CentOS7上 vcs -full64也是这样解决了。

网友(2022-03-19):
引用 网友A:
终端建立软链接:
ln -s /lib64/libtinfo.so.5 /lib64/libtermcap.so.2
适合RHEL 6.x 64bit系统 ...

多谢!软链接的方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同样问题,装这个解决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2.0.8-49.el6.x86_64

这位兄弟正解,我的系统是cento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