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MDKA5D31-EK_T70开发板的QT示例-demo07:UDP通讯

楼主(2014-01-28):
硬件平台:MDKA5D31-EK_T70开发板
QT版本:4.8.5
简要说明:本示例主要演示应用程序作为UDP服务器和客户端的通讯过程。
关键词:UDP  服务器  客户端  QT下实现 ATMEL Cortex-A5 ATSAMA5D3x ATSAMA5D31 MDKA5D31 A5D3x A5D31 核心板 开发板 Linux QT 4.8.5 demo 演示 例子 UDP 通讯

楼主:
应用程序运行效果:
一、网络连接:
1、在网络连接正常情况下程序启动自动获取本机IP并显示,即可进行相应的UDP服务器和客户端操作
2、开发板连接网线并未配置网络情况下,应用程序启动后显示网络未连接,点击“连接网络”即可连接
3、开发板未连接网线,应用程序启动后显示网络未连接,点击“连接网络”后会提示“连接超时”,连上网线后再次点击可以连接网络并显示

二、UDP通讯,见下图:

楼主:
使用两块开发板,启动应用程序分别作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如图所示:

服务器端:

客户端:

在服务器端启用UDP:

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此时服务器端可以收到数据:

同时,服务器端也可以回发数据:

客户端:

楼主:
应用程序目标文件:

楼主:
实验例程中运行程序采用的是U盘拷贝,root登录后DBGU加载调用的方式
1、将目标文件拷贝到U盘
2、开发板上电启动后输入root登录

3、插入U盘,输入df查看设备

4、进入U盘所在目录

此时可输入ls查看U盘下文件

5、此时输入 ./udp -qws  即可运行程序(其中udp为目标文件文件名,若此时出现Qt配置错误,可手动. run-qt485.sh
完成QT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