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S管的体效应

楼主(2014-01-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用 直观的方法 来看MOS 管的体效应?

网友:
MOS管是双栅器件 G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衬底。
只不过对于开启电压作用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有道理,以前都没有这样想到过。
    考虑体效应的话,二极管连接的MOS管从源端看入的阻抗反而减小,如何用直观的方法来解释这种现象?

    谢谢之前的回答,很有启发性,希望能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用公式吧,不管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阻抗都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不要让别人讲解了!做模拟电路的,要熟悉公式,其他的一切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纯用公式的话,肯定是能出来,但达不到直观的效果。。。

网友:
"考虑体效应的话,二极管连接的MOS管从源端看入的阻抗反而减小", 谁说一定减小?体效应只是描述体电位变化对器件的影响,适当利用体效应,既可以是器件导通更好,也可以使器件关短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之前我没说清楚,是拉扎维书上第三章二极管连接共源级的一个小思考,现在再看书看到的一些问题,万分感激大家的帮忙。。。

网友D:
substrate相当于另一个gate,存在体效应的二极管连接MOS管有两个压控电流源共同作用,两个电流源并联,电流相加,体现在跨导也是相加,阻抗是跨导的倒数,于是阻抗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看懂。。。太谢谢帮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bulk加电压后,使沟道耗尽区变宽,于是反型区载流子减少,ID减小。 Vt增大,要想得到同样的ID,则必须要增大VG。

网友(2014-03-17):
回复 楼主:

    怎么直观解释?还没看懂,求教

网友:
可以把衬底+源漏理解成单边JFET

网友(2014-09-23):
回复 网友D:

    很棒的解释。好希望有一天自己也如此通透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nmos的源极和substrate是一个 pn 结,当substrate 加负电压,相当于pn结反偏,电子都在耗尽区,不能向gate下面的沟道移动,所以gate一定要加大电压把电子抢回来。加正电压,pn 正偏,有更多的电子提供给沟道,所以gate电压可以减小。

网友(2015-10-07):
回复 网友E: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2016-01-07):
回复 楼主:

   看着你们的讨论,我都觉得进步挺大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讨论,谢谢

网友:
恩,看着都觉得进步挺大的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D:
substrate相当于另一个gate,存在体效应的二极管连接MOS管有两个压控电流源共同作用,两个电流源并联,电流 ...

受教了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D:
substrate相当于另一个gate,存在体效应的二极管连接MOS管有两个压控电流源共同作用,两个电流源并联,电流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虽然隔了好多年了,但是我发现拉扎维在后面有做出解释,参考译版66页源跟随器的输出阻抗计算

网友F(2022-07-27):
引用 网友D:
substrate相当于另一个gate,存在体效应的二极管连接MOS管有两个压控电流源共同作用,两个电流源并联,电流 ...

我有个问题,拉扎维模拟集成第二版第49页,中文版,下方提出的是一般看做电阻并联,但是在考虑体效应的时候变成了1/(gm+gmb),我想着电流源并联和电阻并联又不一样,书里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就很怪,不太理解

网友(2023-09-01):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问题,拉扎维模拟集成第二版第49页,中文版,下方提出的是一般看做电阻并联,但是在考虑体效应的时 ...

请问有好的解释了嘛,我也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