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定位版图问题

楼主(2014-01-29):
在calibre REV里的错误,点击错误都会在版图里定位错误区域,我出现的问题是每点一个错误叫跳出一个版图,这个要到哪里修改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跳出一个版图应该是在上一层跑的验证,但你当前的位置不在同一层。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
每次修改完成后,你必须再返回你跑 DRC/LVS时的level,这样再查看下一个点时,就不会弹出是否需要再打开另一个窗口的对话框了。

网友(2014-03-24):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怎么解决?能具体吗?谢谢

网友:
"每次修改完成后,你必须再返回你跑 DRC/LVS时的level,这样再查看下一个点时,就不会弹出是否需要再打开另一个窗口的对话框了"这个就是正解,还是多练习一下吧

网友(2016-08-10):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解决,我用的是calibre 2013版本的,请您点开options-->highlighting-->DRC/DFM HIGHlighting-->选中 show highlighting in top cell (DESIGNrev only),同时关掉 highlight drc result in context .
我设置了选项之后,至少能保证跑的哪一层,就错误显示哪一层,不会乱跳了,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
RVE菜单Highlight中,关掉Highlight in context,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0-06-16):
calibre 2015在跑DRC时,将outputs-->Output cell errors in cell space选项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