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软核学习笔记05(继续OpenMIPS开发笔记)——2014_1_31

楼主(2014-01-31):
*****************************
day3 的学习,增加一个or函数(其实好几个)

*****************************
首先,从流水线结构上来说,没有变化

有变化的,在上图标成了红色,即三个procedure

因为只是增加了函数,其中
andi , xori , lui 指令结构和day2 相比没有变化,都是有立即数的操作指令

而and ,or ,xor , nor 的指令结构不含立即数

所以在修改inst_decode 时,
andi , xori , lui 的译码和 ori 放在一起;
而 and ,or ,xor , nor放在一起。

**********************
以 or 指令为例,译码时,
when EXE_OR =>
rfe1 := '1';
rfe2 := '1';
wreg :='1';
aluop := EXE_OR_OP;
alusel := EXE_RES_LOGIC;
inst_valid := '1';

其中rfe1 表示是否需要读取寄存器1,rfe2 表示是否需要读取寄存器2,wreg 表示是否
有要写的目的寄存器,aluop 表示ALU 要进行的算术操作
类型,alusel 表示ALU 算术操作的结果选择,inst_valid 表示指令是否有效。

共用
rdo := inst(15 downto 11);
rdo 表示要写的目的寄存器地址,

然后在op_select 中

elsif (r.m.waddr = r.e.rfa1 and r.m.wreg = '1' and r.e.rfe1 = '1') then
opdata1 := r.m.result;
--与上一条指令存在数据相关

elsif (r.w.waddr = r.e.rfa1 and r.w.wreg = '1' and r.e.rfe1 = '1') then
opdata1 := r.w.result;
--与上上一条指令存在数据相关

opdata1 选择数据,而不是立即数。同理opdata2

然后在logic_op 中,
when EXE_OR_OP =>
logicout := aluin1 or aluin2;

比较好理解。

这样就完成了day3的第一次理解。

楼主:
*********************************
day4 -1 的理解

增加了移位指令

*********************************

感觉指令的增加,确实增加了记忆负担,因此对指令本身暂时不求甚解,还是把精力放在整体结构上。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 执行 阶段变得更加复杂了,增加了两个procedure 来应付 移位指令的运算。

同时只需要更改已有的三个procedure中的一个。
在inst_decode 中,
增加对移位指令的译码。其中EXE_SLLV  EXE_SLRV  EXE_SLAV 放在一起,剩余的放在一起。

增加的shift_op 是完成移位功能运算的。

增加的alu_select 是用来选择 shift_op 还是 logic_op 的运算结果。

*************************
day4 -1 暂时这样理解。

楼主:
*********************************
day4 -2 的理解

增加了指令

*********************************

增加了 arithmetic 运算功能,执行阶段 更复杂了。

首先译码 需要增加 新指令的 译码,修改 inst_decode 。

然后,在执行阶段 新增加 arithmetic_op procedure,暂时不理解具体实现,只了解功能即可。

在 alu_select 加入 arithmetic_op 运算结果  的选择。

******************************
day4 -2 的理解

和day4 -1的理解方式一致,避开了指令的具体实现过程,而是侧重流水线方式。

楼主:
*********************************
day5-1 的理解

简单乘法指令的实现
*********************************

day 5-1 的内容是从 day 4-2 内容上发展的,这样在画流水线时,就显得臃肿。因为day5-1 与day4内容的独立性,同时为了简洁,流水线直接从day3发展,而不是day4。

首先是访存和回写阶段寄存器增加了
whilo : std_logic; --是否要写hi、lo 寄存器
hilo : std_logic_vector(63 downto 0); --要写入hi、lo 寄存器的值

在访存阶段,
          --将HI、LO的写信号传递到回写阶段
          v.w.whilo  := r.m.whilo;
          v.w.hilo   := r.m.hilo;

在执行阶段,(以day3 基准,而不是day4-2)
    --操作数选择,是立即数还是寄存器的值
    opdata_select(r, v, ex_opdata1, ex_opdata2);

    --向访存阶段传递要写的目的寄存器、是否要写入目的寄存器
    v.m.waddr := r.e.rd;
    v.m.wreg := r.e.wreg;

    --调用过程logic_op进行逻辑运算,结果存储在ex_logic_res中
    logic_op(r, ex_opdata1, ex_opdata2, ex_logic_res);

    --调用过程mul_op进行乘法运算,结果存储在ex_mul_res中
    mul_op(r, ex_opdata1, ex_opdata2, ex_mul_res);

    --调用过程alu_select,依据操作类型,选择对应的运算结果存储到ex_result中
    alu_select(r, ex_logic_res, ex_shift_res, ex_arithmetic_res, ex_mul_res, ex_result);

    --将最终的运算结果传递到访存阶段
    v.m.result := ex_result;

    --依据乘法结果,给出新的hilo、whilo的值
    set_new_hilo(r, v, ex_mul_res, v.m.hilo, v.m.whilo );

蓝色部分即为增加部分

多了两个procedure , mul_op 和 set_new_hilo。
同时需要在inst_decode增加 对 简单乘法指令的译码。

楼主:
*********************************
day5-2的理解

双周期乘法指令的实现
*********************************

双周期果然很难,看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一点,先尝试一下,
上图中看不出双周期,原因是,有个选择,比如,

在执行阶段,
    if(r.e.cnt /= "00") then     --在inst_decode过程中依据指令设置r.e.cnt的值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对于多周期指令,设置该值为"1",表示流水线因为
                                                     --多周期指令而暂停
            v.m.whilo := '0';
            v.m.wreg := '0';
          else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0';
    end if;

图中,是从r.e.cnt 直接连线到 v.m.whilo 和 w.m.wreg 和 pc (省略了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因为效果一样)。

*************************************
变化最大的是,图中并未显示出来
    --如果正处于执行阶段的多周期指令,那么保存该指令的操作数,访存、
    --回写阶段的指令可以继续向前流转,同时保存执行阶段指令计算出的HI、Lo
    --的值,以及cnt的值,对多周期指令而言,每执行一个周期,cnt的值减1,
    --cnt为0表示当前是多周期指令的最后一个周期,

    if(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then
      rin.e.reg1 <= ex_opdata1;
      rin.e.reg2 <= ex_opdata2;
      rin <= r;
      rin.e.cnt <= cnt_temp;
      rin.e.hilo <= hilo_temp;
      rin.m <= v.m;                   --访存阶段继续向前流转
      rin.w <= v.w;                   --回写阶段继续向前流转
    else
      rin <= v;
    end if;

楼主:
**********************************
对并发和顺序的回顾

在单周期和多周期的理解上遇到了困难
********************************

首先复习一下,
********************************
因为proces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但是具有并发特性,
(原文链接删除,怕审核耽误)

要分清楚执行赋值和完成赋值之间的区别
VHDL中PROCESS中的语句是顺序语句,但它们具有并行运行的特征.这是因为,信号量的赋值是在遇到end PROCESS这条语句的时候完成的,也就是说,在PROCESS中,只执行赋值,而真正的完成赋值(更新信号量的值)是在一个系统延时后才完成的,这个和变量不一样,变量是立即完成赋值的.

对信号来说,执行赋值是一个过程,它具有顺序的特征,而完成赋值是一个结果,它的发生才真正具有硬件描述语言最本质的并行的特征.也看下面的例子:

PROCESS(clk)

x <= a;  --信号,执行赋值
y <= b;  --信号,执行赋值
z := c;  --变量,执行并完成赋值

end PROCESS    --系统延时后,此句执行,此时x,y的值才被更新

尽管变量z最后才被赋值,但是他的值更新的时间要比x,y早一个系统延时。

*********************************************************************

看完上面的引用后,坏消息是 以前的动画没有清楚区分 并行和顺序; 好消息是 在单周期不区分,不影响学习效果。

但是 就像本文开头的说明 自己在区别单周期和多周期 时遇到了困难,先试试 区分 并行和顺序。

以day3 为例,

左侧是立即执行,有顺序的;
右侧是并发的,要在下一个周期执行。

更新后的动画

下一步 计划 通过 day5-2 的细化, 尝试理解 单周期和 多周期的区别。

楼主:
**************************
单周期指令

用其它仿真来理解
***************************

理解出现误差,单周期和多周期是针对指令的。

上图是day3 的modelsim 仿真图,因为是静态的,有效理解对出现者是个挑战。单周期指令。

而如果使用其它仿真工具,则效果较好,
ori    r1, r0, 15
ori    r1, r1, 35
ori    r1, r1, 130
ori    r1, r1, 66  ;complete

***********************
上面的 mips simualtor 代码下载
搜索
MIPS五级整数流水线模拟系统
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佩服!厉害!过节不忘学习

楼主:
*****************************
为什么在执行阶段控制 new pc的值

day5- 2 大boss
****************************

OpenMIPS一直适合入门,直到 day 5 -2 ,虽然要讲的指令听起来很简单,把一条指令分成两次来处理,借用cnt 来表示 第一次处理还是 第二次处理。

遇到了困难是:
在执行阶段,有
if(r.e.cnt /= "00") then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v.m.whilo := '0';
v.m.wreg := '0';

然后,在取指阶段,
   elsif(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then
      --如果正处于执行阶段的是多周期指令,那么不改变pc的值
      v.f.pc := r.f.pc;
    else
      --下一条指令是当前读取指令地址加4
      v.f.pc := r.f.pc(31 downto 2) + 1;
    end if;

问题出在此时译码阶段 还有一条 另外的指令,
感觉应该在 译码阶段 就 设置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感觉应该调换顺序,

    --调用过程inst_decode
          inst_decode(r.d.inst, v.e.wreg, v.e.rd, v.e.aluop, v.e.alusel,
                      v.e.rfe1, v.e.rfe2, v.e.rfa1, v.e.rfa2, v.e.imm, v.e.cnt, v.e.inst_valid);

然后,
    if(v.e.cnt /= "00") then     --在inst_decode过程中依据指令设置ve.cnt的值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对于多周期指令,设置该值为"1",表示流水线因为
                                                     --多周期指令而暂停
            v.m.whilo := '0';
            v.m.wreg := '0';
          else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0';
    end if;
*******************************************************

day 5-2 的modelsim 仿真图没有看懂,
考虑 先继续 后面的,最后再回头理解这里。

楼主:
*************************************
回到吃饭问题来理解双周期

**************************************

小职工要吃双截棍,厨师自然要想办法了,一步做不出来,要分两步

双截棍制作第二周期

是这样吗?好像浪费了一碗面。

网友:
    当时觉得在译码阶段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将“解决寄存器数据相关的过程”放在了执行阶段,也就是在执行阶段才能得到最终正确的ALU操作数,所以在译码阶段是无法判断new pc的,这一点在转移指令的执行过程中会更加清楚。
    后来发现这种设计方法与mips的标准有些出入,计划在后期改进,将“解决寄存器数据相关的过程”放在译码阶段,这样在译码阶段就可以判断是否转移等,new pc也就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双节棍面包我没看明白,但openmips的多周期实际并不复杂,就是暂停取指、译码,其余流水线阶段正常进行

楼主:
回复  oldbeginner

    您这个双节棍面包我没看明白,但openmips的多周期实际并不复杂,就是暂停取指 ...
引用 网友B:

    其它食品都是加工一次(周期为1),而双截棍面包(虚构的)是要分两步,先面包,然后用链子串在一起,对厨师相当于双周期指令。

图片和动画是按照对你的iu 文件流程而做的,pc 没有增加,相当于重复了一条指令,对吗?跟在 双周期指令后面的指令在执行阶段会被覆盖,相当于被删除了(尽管该指令被取指和译码),动画上的表现是面包覆盖了面条。

谢谢你的回复,双周期指令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楼主:
当时觉得在译码阶段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将“解决寄存器数据相关的过程”放在了执行阶段,也就 ...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从代码流程上,还有模拟结果上,更换顺序好像结果都一样。

下面是把判断放到译码阶段,
-----------------------------------------------------------------------
-- DECODE STAGE
-----------------------------------------------------------------------
    --调用过程inst_decode
      inst_decode(r.d.inst, v.e.wreg, v.e.rd, v.e.aluop, v.e.alusel,
                  v.e.rfe1, v.e.rfe2, v.e.rfa1, v.e.rfa2, v.e.imm, v.e.cnt, v.e.inst_valid);

    if(r.e.cnt /= "00") then     --在inst_decode过程中依据指令设置r.e.cnt的值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对于多周期指令,设置该值为"1",表示流水线因为
                                                 --多周期指令而暂停
        v.m.whilo := '0';
        v.m.wreg := '0';
      else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0';
    end if;

仿真结果图,

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oldbeginner

    您这个双节棍面包我没看明白,但openmips的多周期实际并不复杂,就是暂停取指 ...
引用 网友B:

    面包会覆盖后面跟随的指令,

   if(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then
      rin.e.reg1 <= ex_opdata1;
      rin.e.reg2 <= ex_opdata2;
      rin <= r;
      rin.e.cnt <= cnt_temp;
      rin.e.hilo <= hilo_temp;
      rin.m <= v.m;                   --访存阶段继续向前流转
      rin.w <= v.w;                   --回写阶段继续向前流转

所以动画中,面包(双周期指令)会覆盖面条(任一指令)。
双周期指令会覆盖紧随的后一条指令,所以让pc 值不变换,相当于后一条指令重复了一次(因为前一次被面包覆盖了)。
取指和译码没有停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像您这样改变了代码顺序,但是并没有实现在译码阶段判断,判断依据还是r.e.cnt,是执行阶段的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没有覆盖下一条指令,取指、译码阶段是暂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我用错了,不应该用r.e,它是执行阶段的参数。可以改成v.e,然后

更改如下,
    --依据乘法结果,给出新的hilo、whilo的值,以及cnt的值
    set_new_hilo(r, v, ex_mul_res, newhilo, hilo_temp, v.m.hilo, v.m.whilo, cnt_temp );

if(r.e.cnt /= "00") then
        v.m.whilo := '0';
        v.m.wreg := '0';
end if;
-----------------------------------------------------------------------
-- DECODE STAGE
-----------------------------------------------------------------------
    --调用过程inst_decode
      inst_decode(r.d.inst, v.e.wreg, v.e.rd, v.e.aluop, v.e.alusel,
                  v.e.rfe1, v.e.rfe2, v.e.rfa1, v.e.rfa2, v.e.imm, v.e.cnt, v.e.inst_valid);

    if(v.e.cnt /= "00") then     --在inst_decode过程中依据指令设置r.e.cnt的值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1';     --对于多周期指令,设置该值为"1",表示流水线因为
                                                 --多周期指令而暂停
      else
        ex_stall_for_multicycle_inst := '0';
    end if;

只要出现双周期,就进入该指令的死循环,不停执行该指令。

仿真结果图,7022 0000 指令不停执行,

从上面的结果上看,在译码阶段设置PC 值,确实早了一步,还是在执行阶段设置PC值好一些。

楼主:
*****************************
回到 MC8051

多周期CPU时序,但是非流水线
*****************************

开始没有区分多周期cpu时序 和 多周期 指令,当成一回事,所以理解不下去了,不过在《计算机原理与设计》第8章(浏览到的)

开始明白 要区分 多周期 时序 和多周期指令, day5-2 是 流水线时序中的多周期指令问题

而MC8051 就是多周期时序,
在笔记04最后部分,

放大指令,如下

这样找到了一个OPENMIPS 和MC8051的一个主要区别,还有另外的区别是寄存器堆和堆栈结构(目前还没有太注意到)。

楼主:
******************************
day 5-3 学习

加入除法的流水线
*******************************

对除法本身如何实现暂时略过,还是考虑流水线的更新,同样基于 精简后的day4-2 ,这样流水线简单

首先是,需要增加 div 一个component,和iu 的结构如下(省略dmem),

其实流水线变动很小,执行阶段多了一个和 div 模块的互动,同时也是双周期指令,

楼主:
************************************
day 6 的学习

和day 4类似
***********************************

day 6 在流水线结构上是很普通的,只是多了一个notmove 判读变量,为了简洁,是直接从 上面 day 5-2 修改过来,同时去掉双周期指令的一些特征 cnt变量。

楼主:
******************************
day 7-1 跳转指令
袋鼠的悲剧
******************************

感觉哑剧已经可以表达学习思路了,

再回到吃饭问题上,

楼主:
**************************
day 7-2
分支指令流水线和跳转指令一样
**************************

只看大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分支指令相比跳转指令的区别就在于多了一点判断语句,同时对转移目标地址的计算方法不同。

楼主:
*******************************
钓鱼后,要等一下再吃

day8
*******************************

day 8 的内容和day 5-2 类似,如果load指令后跟一个相关的指令,则后一个指令要停一下(操作方法感觉和双周期指令一样)。

增加dmem模块,因为变量太多,流水线省略了一些细节

再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就是钓鱼后,不是马上吃,要先处理一下再吃

楼主:
************************************
day 9
感觉很奇怪
*********************************

还是从day3 衍生,代码越来越多,寄存器越来越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为了解决load相关问题

楼主:
*******************************
指令的执行过程

借鉴CS 3410 - Spring 2012 Cornell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的课件
******************************

day9 和 day10 都要使用 CP0,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开发笔记描述不多,我也暂时先放一遍。

大概是复习时间了,再复习开发笔记前,先看看其它资料是然后。

执行的代码
add         r3, r1, r2;
nand         r6, r4, r5;
lw         r4, 20(r2);
add         r5, r2, r5;
sw         r7, 12(r3);

翻译如下,
   add        3   1    2   ;  reg 3 = reg 1 + reg 2
   nand          6   4    5   ;  reg 6 = ~(reg 4 & reg 5)
   lw                 4   20 (2)  ;  reg 4 =  Mem[reg2+20]
   add        5   2    5   ;  reg 5 = reg 2 + reg 5
   sw            7    12(3)   ;  Mem[reg3+12] = reg 7

使用的流水线

过程如下,其中后半段的动画细节少了,和前半段类似。

感觉结构很清晰,和仿真软件效果差不多。

每个时钟状态

楼主:
*****************
感觉OpenMIPS是单周期时序

虽然仿真看起来流水线
*****************

是在看data hazards时,有了这个额外的想法的,因为这五个阶段是顺序执行的,并不是并行的。这五个阶段分别执行不同的指令,并采用了倒序的方式。实现了流水线类似的功能,并且也有hazards等现象(而单周期时序不会有)。现在对基本概念还是不清楚,后面再展开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在仿真时可以发现一个周期就可以执行一条指令,而且指令的结果并不是立即写入对应寄存器,比如:add指令,从进入处理器到将最终结果写入目的寄存器,这之间是有几个时钟周期间隔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openmips流水线的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显示是和流水线一致的。这点没有异议。

    打个比方,现在把OpenMIPS改成单周期时序,主要把iu 中combined process 由 倒序改成 正序(其它细节忽略,如果不影响执行时间)。因为代码只是在process中变换了顺序,执行时间应该变化不大,所以从执行时间上看 应该和 单周期时序 类似。

楼主:
**********************
data hazards

凡是hazards的问题,都可以用stall来解决
**********************

还是利用其它的课件来说明,
例如
add r3, r1, r2
sub r5, r3, r5
or r6, r3, r4
add r6, r3, r8

下一条指令需要用到上一条指令的计算结果,而上一条的计算结果要回写阶段才能写到regfile上,此时下一条指令只能等待(或其它方法forward 可以缩减等待时间)

上面的动画只显示了等待一次的状况,实际上要等到回写后,下一条指令才开始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改变组合逻辑中的代码顺序是完全可以的,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因为组合逻辑在一个时钟过程中可能会多次进入,本身就是没有顺序的,写成那样倒序,只是为了方便阅读,也使代码更加清晰。您可以关注在时序逻辑中r的改变,r和v的一次互动,就是流水线的一次前进

楼主:
*******************************
一些其它的概念
direct mapped cache
*******************************
不属于OpenMIPS内容,但是也不想另开一贴,先放在这里

cache的概念好理解,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比如李将军的儿子是这样的,根据cache理论,那么宋将军的儿子将来有可能。。。。。

然后做一个动画

静态过程如下,

楼主:
***************************
cache Fully Associative 的概念
***************************

模型如下,

然后动画,

再分成各阶段静态图

*********************************************

对同样一组命令
使用 Fully Associative cache
misses : 4
hits :      7

而上一方法
使用 direct mapped cache
misses : 8
hits :      3

从命中率上可看出,fully associative cache 比 direct mapped cache 要好,

楼主:
************************
direct 和 fully 之间的cache
************************

模型如下,替换策略不清楚,但是有过程

过程如下,

混合cache的
misses: 4
hits:      7

同样的指令
direct mapped cache
misses: 8
hits:      3

而fully .. cache
misses: 3
hits: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