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保护二极管反向击穿

楼主(2014-01-31):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正stress信号,导致反向ESD保护二极管击穿的现象?谢谢。

网友:
基本没有,二极管的面积及整体ESD保护结构应该可以保护PN结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
那就是说还是有特例?因为我目前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觉得比较奇怪。

楼主:
大家都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讨论么?

网友:
是击穿?还是烧掉?
正向电压不就有较大电流.再加上二极管本身的压价,自然有功耗.

楼主:
先是击穿,然后烧掉,但是理论上讲,正向电压并不会导致反向二极管雪崩击穿呀

网友:
很明显,傻瓜才会用反向二极管做ESD保护,反向diode ESD level很差,1kV(HBM)都很难pass。

楼主(2014-03-04):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人不是很懂,麻烦科普一下了。那也就是说钳位二极管不具备保护功能喽?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正向stress信号打入,下面的反向二极管先坏,但问题是上面的正向二极管更容易导通呀,理论上应该上面先坏才对呀,毕竟电源只有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这部分电路给出来,大家好分析。正向二极管能过很大的ESD level,估计是反向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小于pin-VDD-GND这条通路,先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题编辑不了了,电路图上这里了,红圈是片上的,旁路电容是外围电路20uF,那两个电阻下面的100 ohms, 上拉的90k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芯片上最近的VSS PAD离这个stress pin太远,电源线metal宽度不够导致电源线上的电阻太大。这样即便是在stress加上最初始的瞬间,上面的二极管会导通,瞬态电流沿着上面的二极管->电源线->Power clamp 然后到地,这个泄放通路的导通电阻太大,导致通路上流过一个很小的电流时,stress pin上相对地的钳位电压高过了下面的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使其反向击穿,然后导致了其热击穿死掉。
只是猜测,具体原因还是得看版图。

网友:
#11说得有道理,看看PCM参数,看看反向二极管击穿电压跟clamp esd device的BVd电压那个大,再看看layout是否合理!

楼主:
谢谢11楼的分析,谢谢大家帮忙,我先去看一下power clamp和箝位二极管的击穿电压

网友(2014-06-13):
楼主的power clamp是用什么结构实现的啊,反向二极管,GGNMOS?
    11楼的大牛已经分析过了,PS模式下VSS接地,输入引脚加正的ESD电压,其中一条路径是先经过正向二极管到VDD,然后通过power clamp到地。因为2kV的ESD要流过1.3A的电流,电流密度挺高的,所以这个二极管的正向大电流导通电压肯定不止0.7V,可能是2V甚至更高。

网友(2014-07-18):
考虑一下导通时间的问题

网友(2014-10-01):
如果因为上面二极管+zener没有足够的导通能力,导致下面的二极管反向击穿,那只能说明,上面的路径实在是不够用,下面可是反向啊,反向都击穿了,电压得多少,那上面的保护能力和没有一样。

网友(2017-01-22):
你这个输入带上啦电阻?

网友(2017-09-02):
会不会有latchup的可能,ESD触发回扫时你的holding voltage<(VDD-VSS),具体还要看版图结构.

网友:
我分析是power clamp不够好(开启速度慢、hold电压高)造成了IO处的反偏diode承受过高的电压所致。

网友(2017-10-09):
耐壓不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析得在理。补充一下,
楼主用得ESD stress应该是基于IEC 61000-4-2的330ohm-150pF的静电发生器,这个ESD脉冲已经是很高频率(20MHz以上)的信号了,此时的静电释放分析就不再是单纯的电阻了,还要考虑二极管的结电容与线路的电感(线路越长,感抗越大)。所以,实际上ESD脉冲通过正向二极管释放的电抗(阻抗+容抗+感抗)已经不小了,而此时的正脉冲电压超过了反向二极管的击穿阈值,那会首先击穿反向二极管的。

网友(2020-05-11):
多谢分享和回复。

网友(2020-07-08):
看电路图,理论正stress信号的泄放路径为上面的C-diode-----power clamp-----GND,,,,,,,,,,,但是你说的下面的反偏二极管被烧毁了,这是不合理的,是不是说明上面的理论泄放通路没有起作用,这个保护电路有问题,,,个人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