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ECplot画图区域呈雪花状,看不见图形

楼主(2014-02-03):
如题,有哪位大牛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图片?再传一次。
Screenshot from 2014-02-02 17:07:25.png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所在: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r600 和 libGL error: failed to load driver: swrast,意思是没有找到这两个驱动,造成无法渲染。本机上这些驱动是有的,在/usr/lib/dri下,初步判断是因为不同版本的linux下驱动安装位置不一样造成的。
请哪位TECplot能够正常运行的好心人帮我看看你机器上的r600_dri.so和swrast_dri.so的具体路径,麻烦在这里留下你机器上这两个文件的路径。不胜感激之至!!!

楼主:
问题解决,不是路径的问题,是gcc的版本问题。重装gcc后果然好使了。

Screenshot from 2014-02-03 10:19:47.png

网友(2014-03-29):
回复 网友A:
Hello, I've got the same problem in Fedora 20, could you give some details about how to reinstall gcc, which version?

Thanks.

网友:
回复 4# yankang84 你好,能否告知重装gcc什么版本,原来的版本要卸载吗?FC20,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I'm so sorry for that i didn't give you a respond earlier for the reason that i was busy with other things.  you should use the command "string /usr/lib/libstdc++.so.6|grep GIBC++" to see what kinds of GLIBC++ versions this lib contains. And then use the same command to see the contents of the lib of libstdc++.so.6 in your directory in which sentaurus installed (in my computer,it is "/home/myname/sentaurus2012/tcad/G-2012-sp2/linux/lib/libstdc++.so.6") .you will find some difference, and then you can install the  version which the lib in sentaurus directory contains. hopping all of these could help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A:

Oh my gosh,I wiLL TRY LATER.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found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mmands:

[root@jinshan ~]# strings /usr/lib64/libstdc++.so.6 |grep GLIBC
GLIBCXX_3.4
GLIBCXX_3.4.1
GLIBCXX_3.4.2
GLIBCXX_3.4.3
GLIBCXX_3.4.4
GLIBCXX_3.4.5
GLIBCXX_3.4.6
GLIBCXX_3.4.7
GLIBCXX_3.4.8
GLIBCXX_3.4.9
GLIBCXX_3.4.10
GLIBCXX_3.4.11
GLIBCXX_3.4.12
GLIBCXX_3.4.13
GLIBCXX_3.4.14
GLIBCXX_3.4.15
GLIBCXX_3.4.16
GLIBCXX_3.4.17
GLIBCXX_3.4.18
GLIBCXX_3.4.19
GLIBC_2.3
GLIBC_2.2.5
GLIBC_2.14
GLIBC_2.4
GLIBC_2.3.2
GLIBCXX_DEBUG_MESSAGE_LENGTH

[root@jinshan ~]# strings /home/alain/synopsys/sentaurus/tcad/H-2013.03-SP2/amd64/lib/libstdc++.so.6 |grep GLIBC
GLIBCXX_3.4
GLIBCXX_3.4.1
GLIBCXX_3.4.2
GLIBCXX_3.4.3
GLIBCXX_3.4.4
GLIBCXX_3.4.5
GLIBCXX_3.4.6
GLIBCXX_3.4.7
GLIBCXX_3.4.8
GLIBCXX_3.4.9
GLIBCXX_3.4.10
GLIBCXX_3.4.11
GLIBCXX_3.4.12
GLIBCXX_3.4.13
GLIBCXX_3.4.14
GLIBC_2.2.5
GLIBC_2.3
GLIBC_2.3.2
GLIBCXX_FORCE_NEW
GLIBCXX_DEBUG_MESSAGE_LENGTH

What should I do next? Installer the absent vers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头给个QQ或邮件吧,这样交流比较慢。
我的shijinshan@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没有安装我把你所说的两个地方的libstdc++用ln -s做了个链接,轻松搞定。
还是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does the problem have been solved? that means you should install a version of gcc in your computer to  match the the one in the sentaurus. usually, the version of gcc in your computer will be higher, you need to remove that and install an older one. by the way, you can contact me by emailing to yankang84@126.com if any questions.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oh, really great!

网友(2015-01-14):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2017-01-15):
楼主您好:
         我这边遇到的问题与您类似,有些不同:
        1. 初始显示正常
        2. 只要点击一下绘图区域,该区域就成为黑色,再也无法恢复
请教这如何解决?

网友(2017-03-27):
回复 18# windknightsong 您好,遇到跟您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您的解决了没?不胜感激!

网友(2017-07-20):
   我的情况跟你相同。希望有前辈帮忙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30):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我是先把synopsys下面的libstdc++.so.6删除,然后把两个做了链接,我的命令是这样

ln -s
/usr/lib/libstdc++.so.6 /usr/synopsys/H_2013.03/tcad/H-2013.03/amd64/lib/libstdc++.s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