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谁解释一下PFM和PWM在轻负载下的区别

楼主(2014-02-04):
众所周知PFM在轻负载下有优势,而且特指转换效率上的优势。
谁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哪些损耗相对变小了?

网友(2014-03-25):
mos在开关时经过线性区有损耗,频率高损耗多。

网友:
PFM会比PWM切换次数更多么?

楼主:
根据我的理解,DC-DC converter有两种显著的损耗:
1. Conduction loss: Pcond=I^2*Ron
2. Switching loss: Psw=Vds*Ids*(tr+tf)/2*f
也就是说在I比较小的时候(light load),开关损耗要比导通损耗所占比例大一些,因此在轻负载的时候选择用开关次数较少的PFM。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了PWM和PFM之间的优势如何。
谁知道PFM的control是怎么做的。应该是DCM模式下的一种control对吧

网友(2014-07-18):
如果是极低负载情况下,例如说<5uA。这个范围内,PFM能做到吗?

网友(2015-12-06):
tks for the useful answer

网友:
无论什么模式,都是要符合能量守恒的,运用PFM的目的是让能量单向从输入到输出传输,如果不用PFM模式,当输入能量超过输出能量时,为了保证能量守恒,输出电压必须上升,这就违背了稳压的本意,因此就需要让多余的能量一部分留到地里,一部分流回到输入端,这个就是轻载模式下的PWM. 这相比较于PFM当然是存在更多的能量损失,因此效率比PFM低。

网友(2016-03-29):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