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两个FPGA Evaluation Kit,求建议

楼主(2014-02-05):
请问能否帮我比较两个产品:

Kintex-7 FPGA KC705 Evaluation Kit (28nm)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EK-K7-KC705-G.htm)

Virtex-6 FPGA ML605 Evaluation Kit (40nm)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boards-and-kits/EK-V6-ML605-G.htm)

感觉工艺上以及slice资源上Kintex-7会比Virtex-6有优势,可为什么Virtex-6的价格反倒贵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啊?
请内行人帮着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问题是你要这个kit的目的是什么,不然怎么知道怎么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
我做的项目是仿神经网络,不要求速度,和DSP或者通信什么的也没关系。
有点儿像architecture要求规模大。一些小模块(神经元)数量会涨到几百个,所以重点在于slice资源和storage的资源。

我看Kintex-7有个很炫的功能,就是AMS处理模拟信号那一块儿,请欣赏视频:
http://www.eeworld.com.cn/FPGA/2012/0209/article_2853.html
他那个触摸板很有用,但是他讲实验setup那一块儿的时候我没有听懂。。。
(1)请问如果我想repeat他的实验,还需要买些什么小东西呢?(比如HMI触摸屏,中间的什么card我没听懂:P)
(2)产品介绍里的The included pre-verified reference designs and industry-standard FPGA Mezzanine Connectors (FMC) allow scaling and customization with daughter cards.这句和上个视频有关系吗?FMC是一个真实的板子或者硬件吗?

楼主:
Kintex意指kinetic(动力的),主要针对无线应用,性价比最佳。
Kintex-7以Virtex-6一半的成本和功耗实现同等性能,不仅能满足严格的功耗和成本需求,而且能够满足新一代广播系统和无线网络等应用对带宽的巨大需求。

是不是说kintex-7绝对比virtex-6好的意思,即virtex-6能做的事kintex-7都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