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方波的质量?

楼主(2014-02-07):
产生1路400MHz的方波,如何评这个方波的质量呢?

网友:
同问,抖动应该很重要

网友:
示波器-眼图测量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过冲,抖动,占空比

网友:
关于抖动,以前在鬼子的公司干活时,要测3个项目:
N cycle jitter、cycle to cycle jitter和average jitter。
高档的示波器能直接测。
可惜到现在都不知道这3者都是干嘛的……

网友:
400M 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