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求,HFSS15安装运行不成功

楼主(2014-02-07):
HFSS在64位系统上安装第一次是没问题的,后来好像是安了个过孔生成器的程序,也不知怎么的就不能插入hfss design了,具体的报警如图,然后不管怎么重装hfss就好不了了,过孔生成器也不能卸载,好像现在除了重装系统没别的办法了,就算重装系统我也没把握,求大神支招。

现在急需。
或者64位系统安装32位的hfss13也可以?没试过,现在急需能正常用一个hfss。。
谢谢了。。

楼主:
大神何在

楼主:
木有人额

楼主:
晚上估计人多,在刷刷看有人能解决不~

楼主:
怎么还是没有人

网友:
HFSS15安装运行不成功,我最近也是这样,在win7 64bit下,就没成功过。
同求帮助。

网友:
首先,有一个pj版的15需要安装在C盘才可以运行。我用的Win7 64bit,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必须装在C盘上,也就是系统盘上。还有,那个过孔程序我也装了,但是安装后没有出问题。

网友:
同求帮忙。。。hfss15就没成功过

楼主(2014-03-19):
回复 网友A:

   谢了,好长时间了,都放弃了,忘了安在哪个盘了,回头看看,不过我估计是c盘,,我安过孔的那个软件,是安了2遍,第二次安的时候我忘了之前安过了,然后我的hfss15就悲剧了,尤其是过孔软件还不能卸载,之后就再也不成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10):
可否将软件贴出来,大家一起来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重新装了一次win7 64位系统,不知道为什么,新系统的第一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XP系统重装ADS2011.05要删一东西才可装,但WIN7 64位中找不到,没法重装,HFSS重装有资料“mesh的文件全部删掉”,我也找到一些删了还是装不了,请大侠指点如何重装,我装了N次了,现在还是装不了,如图提 示
跪 求指点!!!

网友(2015-06-11):
9KB@UZ1$)779TOM6H%]25`K.jpg 回复 22# norato

   只要点击insert HFSS design就出现这个图

网友(2015-07-28):
同求HFSS15安装文件

网友(2015-10-02):
有解决吗?

网友(2016-04-21):
在另个帖子中已找到解决办法:
太感谢 @ it2hand 了。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一招搞定。之前被另个高手designstart 贴的代码 搞糊涂了。果然加了2个 TS_OK 就好了!

“#**************License For HFSS****************
FEATURE
hfss_desktop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FEATURE
hfs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TS_OK
FEATURE
hfssie_solve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

网友(2016-12-30):
连安装包都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