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hspice对lpe的网表仿真?

楼主(2014-02-07):
RT,有大侠做过吗?

网友:
找个sp文件改改,include spf文件,定义好各种spice参数,power的voltage,然后给相应的端口给激励,定义输出文件的格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spf文件是寄生参数文件吗?我的sp网表文件是直接用lpe网表改名字的,寄生参数都自带了,但仿真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