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_vF-2011.12仿真时提示timescale宏无法打开

楼主(2014-02-07):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timescale"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网友:
这是应该是你的文件有错误
检查timescale之前就已经错误了  我估计是语法写错完了

网友:
语法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2015-10-21):
是语法错误,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