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 11.6和verdi201210的lmgrd和snslmgrd冲突

楼主(2014-02-07):
scl 11.6下的lmgrd可启动如DC 2013等,
用verdi201210的旧的lmgrd,可以启动verdi2013.
但是,这两个不能同时启动license,造成软件无法同时使用,
报错说已经启动了一个
类似——
19:34:31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4451, is already in use.
19:34:31 (lmgrd) Possible causes:
19:34:31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9:34:31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9:34:31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9:34:31 (lmgrd) Solutions:
19:34:31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9:34:31 (lmgrd)
19:34:31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9:34:31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9:35:07 (lmgrd) Still trying...

也就是说,只能用lmdown关掉一个,才能用另一个。

可是很多时候是需要同时使用的啊,
该怎么办呢?

请大侠指教。

网友:
1. 确认你的两个lic中的PORT是不一样
2. 使用SCL10.9.1d,可以一直支持到2013.12的软件。

网友(2014-04-04):
同样的问题,求解。降低SCL版本不想啊

网友:
别想了,无解的,只有降低scl版本,或者分别挂在俩台机器上

网友(2014-05-06):
用版上暴力破的verdi 不需要起lmgrd

网友:
把两个lic合起来,用scl 11.6隐含的snslmgrd启动

网友(2015-04-23):
回复 楼主:

synopsys 已经说了,SCL 11.6 开始,verdi 的daemon 已经不支持了,被集成进 synopsys的daemon了。毕竟springsoft已经被Synopsys收购了嘛。

楼主:
回复  jlqsczw_2007

synopsys 已经说了,SCL 11.6 开始,verdi 的daemon 已经不支持了,被集成进 synop ...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早就解决了。

不过最新的还没解决。

网友(2015-06-17):
直接将两个license合并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5-09-30):
直接合并,提示找不到verdi的license额

网友(2016-02-19):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否指点一下如何合并这两个license?我将二者合并后两个都启动不了了,直接报错。

网友(2016-05-26):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6-08-28):
这个问题在verdi3 2014.03 上已经解决了,用同一个synopsys 的license server 就可以了。 2012 大概还没整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