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cadence6 怎么切换waveform和wavescan啊

楼主(2014-02-08):
在cadence 5 里面可以在session--options里面改, 请问在cadence6里怎么换? 就是我贴的两个图之间切换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指的是waveform和awd之前的切换吧?61里已经没有awd了,虽然它很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但是第一个图是学校cadence 6 的 然后第二个图是我电脑里安装的也是cadence6 你知道怎么在两个图之间切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