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电路图中符号的意义

楼主(2014-02-08):
今天看一片论文里发现了几个符号,但不知道是什么模块,文章里也没提。请各位指点一下
图中 1x 和上面的 49x 7x是什么意思呢?

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fer的驱动倍数吧。第一级一推七,第二级7推49。你看看49后面是不是个比较大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确是个大管子

    是不是说1x 就代表一个反相器
7x就代表一个反相器的尺寸放大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