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vm] 能不能把sequence的trans直接送到scoreboard?

楼主(2014-02-08):
uvm可以不用monitor? 把sequence的trans直接送到scoreboard进行结果比较?感觉monitor和driver有重复。

网友:
Q1:可以,

Q2:monitor有收集driver的output和response的能力,后者driver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的,通过mailbox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seq加一个port,连到scbd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10):
It's Everything I Hoped For!

网友(2014-09-12):
完全可以,TLM就能搞定,可能在sb中还需要缓存吧

网友:
monitor与driver一起组成agent,在UVM中,agent级别的复用是最基本的复用。实现了monitor有助于实现代码复用。
另外,driver与monitor通常共用一组接口。
如果monitor和driver由不同的人来实现,通常可以检验双方对接口协议的理解是否一致。即使是同一个人来写,driver与monitor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