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读入svf文件报错

楼主(2014-02-08):
Error:Invalid SVF,contents ingnored(FM-339)0

在DC里面正常生成了default.svf文件,DC也正常结束了,也退出了terminal,

也尝试过在DC运行脚本的最开始添加set_svf filename.svf,并在综合结束时加上了set_svf off,
将这两种情况下的svf文件导入formality都提示上面的错误。

望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1-读入svf时,会导出一个文本文件,看看有无异常
2-会不会是svf,formality版本不匹配?试试换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rmality 的版本是2010的,DC版本2008和2010的,这两个版本都试过了,还是提示svf文件无效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灌水下

网友:
之前有没有成功Run过其它的正确的SVF?
也可以把脚本贴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运行完DC后Terminal的退出需要使用exit指令退出到linux-shell,这样svf文件就可以读入了;直接关闭终端(此时DC正常结束,但停留在DC命令环境下)时,svf文件就无法读入。

网友:
怎的版主被禁止发言了?

网友(2015-07-17):
回复 楼主: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用你的方法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6-12-06):
回复 楼主:

    确实有这样的

网友(2024-01-09):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运行完DC后Terminal的退出需要使用exit指令退出到linux-shell,这样svf文件就可以读入了 ...

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运行完DC后Terminal的退出需要使用exit指令退出到linux-shell,这样svf文件就可以读入了 ...

确实是这样的!你是一个有用的人!

网友(2025-05-22):
感恩,解决了

网友(2025-08-22):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运行完DC后Terminal的退出需要使用exit指令退出到linux-shell,这样svf文件就可以读入了 ...

方法有效。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
运行完DC后Terminal的退出需要使用exit指令退出到linux-shell,这样svf文件就可以读入了 ...

有用有用,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