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下下面几段代码的区别?

楼主(2014-02-08):
有下面几段代码,求问各位大大它们之间的区别?case 1

case 1

case 1

case 2

case 2

case 2

case 3

case 3

case 3

case 4

case 4

case 4

网友:
我看出来没有多大区别。你可以都综合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描述都是一样,做一下代码规则检查,应该不会有功能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