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如何给数字模块的每个端口都加上buffer?

楼主(2014-02-09):
PR时,遇到数字模块的port端口drive 和load值不准确,想每个input和output都先经过一个buffer再进来或出去。PR(encounter)有什么命令么? dc的也行,是批量的加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mp;highlight=buffer
这里讨论了,但是有没有大侠知道批量怎么加,端口太多,不能一个一个去trace吧

网友:
用foreach或者foreach_in_collection写个tcl script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为什么我提的问题从来没人正面回答过……晕啊
哎,问题自己解决了,分享给大家吧:
foreach  temp_term [dbGet top.terms.net.name]  {ecoAddRepeater -cell  BUF_NAME -net $temp_term}

网友:
DC:
insert_buffer [all_inputs] BUF_NAME
insert_buffer [all_outputs] BUF_NAME

楼主:
多谢两位,虽然我的方法也能实现,但没有两位的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4-09-2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自己解决的这个指令是写在encounter的t_shell下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encounter 的语言环境tcl,不算shell吧。encounter的db命令,具体可查看帮助文档

楼主:
就是encounter的语言环境:tcl,不是shell。命令dbget以及其他的db命令,encounter有一个对应的帮助文档,具体看查看帮助文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DC中加入两个命令:set_driving_cell 添加标准单元库中较小的buffer。对输入端口,等价于假设外部驱动能力比较弱。
set_load 设置一个较大的值,对输出端口。

网友:
不是assignIO buffer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