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速度饱和 时的 速度与跨导

楼主(2014-02-09):
根据速度公式
v=u*Ey/(1+Ey/Esat)

u:电子有效迁移率
Ey:沟道横向电场
Esat:速度饱和时的电场

当Ey=无穷大时,v=u*Esat(GRAY书上说是极限散射速率vscl)
当Ey=Esat时,  v=0.5*u*Esat

到底哪个是速度饱和时的速度?

另外当速度饱和时,按照Gray书上说
Esat-->0 跨导gm=W*Cox*vscl
这算速度饱和时候的跨导吗?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你的问题中已经包含答案了。如果只是问速度饱和的速度,个人以为应该是第二个式子,但是速度饱和后继续增大Ey,电子速度还是会变化的,慢慢趋近于第一个式子。

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认为书上只是作了可能性上的延伸,实际情况下Esat不会那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