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SWB输入参数时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4-02-10):
各位达人: 我在使用swb的时候发现输入参数时键盘没有反应,但是在别的软件如gedit等完全没有问题。搜索论坛发现以前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http://bbs.eetop.cn/thread-253395-1-1.html)。我按照上面讲的方法设置系统语言、输入法什么的,没有效果。请问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坛友,怎么解决的?平台是fedora20,sentaurus是2012版本的。

楼主:
这是我用locale看到的lang环境变量的设置:
$ locale
LANG=en_US.utf8
LC_CTYPE="en_US.utf8"
LC_NUMERIC=en_US.utf8
LC_TIME=en_US.utf8
LC_COLLATE="en_US.utf8"
LC_MONETARY=en_US.utf8
LC_MESSAGES="en_US.utf8"
LC_PAPER=en_US.utf8
LC_NAME="en_US.utf8"
LC_ADDRESS="en_US.utf8"
LC_TELEPHONE="en_US.utf8"
LC_MEASUREMENT=en_US.utf8
LC_IDENTIFICATION="en_US.utf8"
LC_ALL=
不太明白的是en_US.utf8难道不是英文支持吗?求大侠们帮忙。我强制用export lang=en_US修改环境变量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
挺刻苦的,春节也在工作。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关注,这边都没人过春节。。。。您能用locale看一下您的配置吗?

楼主:
The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This problem comes from the inputting method "I-bus" which is the default inputting  method of fedora. After I remove it, I can use the keyboard to input English characters in SWB,  but I can't  input Chinese characters any more. It's really troublesome.

网友(2015-05-17):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