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管L的取值

楼主(2014-02-10):
一个boost电路,高端Pmos的L值取得大于最小尺寸,约为1um~1.2um,(数字电路中L的值小于等于0.5um,这说明工艺尺寸约为0.35或0.5)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工艺评估一般是以功率管的面积作为参考,一般功率管的L都应该取到能取到的最小尺寸才对啊?
boost电路输入电压1.8~5V 输出电压5V左右

网友:
個人認為 取最小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我们这边取得也是最小尺寸,不过我看ti的有一款芯片他们取得不是,也不是高压应用

网友:
如果 driver 接到IO端
考慮到ESD 問題

因為沒有打 esd implement (need ultra mask layer)
L 會大些
主要是怕ESD

网友:
请问这个芯片输出电流是多少啊,3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输出电流1.1A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接到输出端,不过我想这么大的功率管,哪怕是为了防ESD,L增大一倍还多,整个面积多好多,感觉划不来,ESD的要求又不是车载的要求=。=

网友:
车载ESD要求多少?8K?

网友:
要推到 1.1A ?  bonding wire 1mils 也到不了得 double bond .
有個變通方式是 output + ESD_cell.  因為你 mos 很大顆就
堵ESD  走ESD cell ..
不過 有時得打ESD 後才知道

還有方式是 contact 少打些增加 阻抗一般  esd implement mask layer 就是增加 rd , rs 去提高 esd
  所以會影響 driving能力 .
sink =1.1a  那你的  Vds =?
chip 會不會過熱??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mos是pmos 还nmos?

网友:
你能确定power pmos 跟一般的pmos是一种mos?而不是阈值被调低了的,或者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D:

   boost中的高端p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高压PMO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车载要求好像高些,从data sheet来看,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协议。 PMOS的画法和普通pmos类似,不过它的阈值就不清楚了,它的导通阻抗85m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跟我的问题:功率管L的取值没有取最小值好像没有关系? PMOS导通阻抗85m欧(typical),那么Vdsmax=1.1A*85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输入Vin=1.8~5V, 输出5.1V的boost结构,应该不是高压应用吧?

网友:
5v 應該是 low volt device 0.5um

夠了..
所以的要求是 Pmos rds_on=85m Ohm..
那只有PMOS power 不太大
不過 PMOS 流 1.1A  metal 要畫很粗或改 thick metal (rule會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加厚顶层金属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ESD考虑之外,就是power pmos跟逻辑的mos不一样。他们可调工艺的话或者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