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安装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10):
在虚拟机上能成功安装VCS,移植到server上时遇到下面几个问题,一直安装不上,请教高手
我在安装vcs时也出现这种问题“Invalid host in license file”,我是在server上安装的,license也是passed,就是启动不了vcs。
我这边是这样的,我的server有多个网卡em1,em2,em3,em4,还有一个virbr0,我破解license时使用的是em1的MAC。查看syn_lic.log:
"xxx-server":not a valid server hostname, exiting。
Valid license server system hosts are:"yyyyyyyyyyyy"
xxx-server是我的hostname,yyyyyyyyyyyy是我的em1的MAC号。但现在我把license里面的SERVER 那一行已经修改为我的em1的MAC号了,还是报同样的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嘛?
还有,多网卡的主机破解license用哪个mac呢?我的hostid是00000000,lmhostid返回结果是The FLEXlm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 "(不知道是多少,是0么),你能帮我分析分析么,我是刚学vcs,请多多赐教啊,跪谢了

网友:
如果用了license daemon,有可能是从hostname找不到ip
可以考虑直接把 主机名和ip的对应关系加到/etc/hosts文件中

网友:
查看你hostname和IP的对应关系,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你的Server修改过hostname,记得hostname有两个地方记录,现在想不起来了,要求这两个文件里的hostname必须保持一致才可以,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etc/hosts和/etc/sysconfig/network里面的hostname吗 我已经改成一致的了,但还是会报错,syn_lic.log里面报的是:
“snpslmd already running 27000@hostname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serving all vendors, exiting”
不报hostname不一致的错误了,但VCS还是用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应的ip是127.0.0.1吗?已经该过了,ping hostname都没有问题,还是启动不了,报“not authorized to run from this host.
none of the nodelocked licenses in the license file match this host.” 是多网卡的问题吗,不知道破解时用哪个网卡号啊

网友:
hostname对不上吧?
运行hostname 和 lmhostid,把结果贴上了看看
把license文件的前面几行也贴上了看看

楼主:
hostname对不上吧?
运行hostname 和 lmhostid,把结果贴上了看看
把license文件的前面几行也贴上了看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我的ifconfig返回没有eth0,所以lmhostid 返回值是空的,但不知道如何添加eth0,查了下资料说是要修稿网卡号,不知道怎么修改啊,知道的说下啊,跪谢了

网友:
不知道linux怎么修改网卡号,或者你可以重启server,在bios里面把多余的网卡给禁用试试看

楼主:
不知道linux怎么修改网卡号,或者你可以重启server,在bios里面把多余的网卡给禁用试试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没有eth0网卡,lmhostid为空,禁掉其他网卡好像也不能得到lmhostid吧

网友:
不懂怎么配置,至少禁用网卡后重装系统肯定可以

楼主:
非常谢谢你,禁掉其他网卡我没有尝试,只是按照网上的说法修改了网卡的mac号,重启server后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良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