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导出原理图

楼主(2014-02-10):
本人做全订制IC设计的时候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 画原理图,其中有调用到其它库的模块。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像导版图GDS一样,把整个设计的电路图导出来,再导进去整合成一个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个symbol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个symbol是可以,但总原理图有调用到其它库的模块,我的目的是将总原理图整合在一个库中,易于备份管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在一个库下,不容易管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太多也不容易管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功能分吧,有tech library, basic library,reference library,有design library。如果你混在一起,权限管理也是个问题。上千个cell也不好管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
是这样的,假如三个人进行一个电路图的设计,每个人建一个库完成一个模块做成symbol,最后调用拼成一张总图。如果我要将这张总图备份到其它地方,是不是需要将三个人的设计库都打包备份,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例如像备份版图那样,导一个GDS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opy hierarchical试试看

网友(2020-08-08):
最终也没答案

网友:
把所有的电路直接拷贝到一个库不就行了嘛,和版图一样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