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CC报设计中的晶体管数目问题

楼主(2014-02-10):
大家好,请问一下ICC能报整个设计的晶体管数目和门数吗?谢谢!

网友:
report_design -physical  或者 report_design_physical -utilization
报晶体管数量我就不知道

网友:
报晶体管数干什么呢?直接把cell数目报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想预估一下我们此次片子规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答复!我也大致看了一下report相关的命令,也没找到,估计用calibre可能行。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找到对应的cell的晶体管数,然后计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这也是一种办法,就是怕std cell种类多,计算起来稍显麻烦,倒想直接用calibre工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