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有人知道0.5um 5V的上一代工艺的线宽和电压吗

楼主(2014-02-10):
现在一般最高电压的普通管是0.5um 5V,请问有人知道5V 0.5u的上一代工艺(普通管)的大约线宽和电压吗?谢谢!

网友:
0.5um以前的工艺比较乱,各种都有,有0.6um,0.8um,1um,2um
0.6um可以认为跟0.5um是一代,前一代工艺特征尺寸基本是就是0.8um~1um左右
电源电压12V和9V比较常见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