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在导入gds的时候,怎样才算导完了?

楼主(2014-02-10):
CADENCE在导入gds的时候,怎样才算导完了?或导入成功?
哪里可以看到还剩多少没有导完?
求助!

网友:
you also can read PIPO.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出現導入成功的畫面,就是成功了.

网友:
在FILE-->Import-->Stream的对话框中,最下面有个ErrorMessageFile,填上欲保存的文件名(PIPO.LOG),若成功导入 ,会弹出一个streamIN successful的框。具体的,可查看PIPO.LO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