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 ii中用flash programmer的问题

楼主(2014-02-10):
请问一个问题  nios ii 系统中nios ii cpu的reset设为flash,而exceptions设为 onchip memory后,将nios ii中的bsp中的.text,.stack等段全部设成onchip memory,然后用flash programmer将elf文件下到flash中,查看flash中的值,flash的0x00地址到0x20地址上都是有数值的
我将.text段改成flash,其他段仍然是onchip memory,下到flash中,查看flash中的值时发现 0x00到0x20中的数值都是ff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得确定elf存放位置在FPGA片内还是SPI Flash内,还要确定elf在片内RAM还是片外RAM中运行。
也就是说有两个导致:程序存储地址,程序执行地址。
.text对于程序执行地址;
reset对应程序存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