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ICC 不导出 不想要的layer

楼主(2014-02-10):
如何使用ICC 不导出 不想要的layer?例如:不导出Metal6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GDS? 导出什么?

网友:
使用命令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进行控制,我刚看了一下,-output_by_layer 选项应该能够控制得到你需要的结果,你试一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ICC导出所有层,然后导入calibredrv,把你不需要的层删除了

楼主:
回复 3# 智乐 谢谢大侠,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版图A的metal6去掉,然后把版图B的metal6拼接到版图A来?

网友:
按照3楼的方法分别得到两个新的gds 然后merge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楼上说的,得到两个相应的版图,在virtuso里面merge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