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3的2.5V管子与3.3V 管子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smic13提供了两种pdk,一种是1233的(包含1.2V管子与3.3V管子),一种是1225的(包含1.2V管子与2.5V管子),小的想知道在同一块芯片当中能否既用n33又用n25呢?

网友:
一般都是不行的

网友:
No 不可能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的工艺线,2.5v COMS 的栅氧厚度比3.3v CMOS的薄,两种不同的厚氧层不能做在同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