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助:LVS检查文件求指导。。。

楼主(2014-02-11):
新手画版图正在看lvs检查文件遇到这是什么意思啊。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G RC RE RG;

求大神分解下上面的语句呀!

网友:
filter就是在lvs时候可以不管的那些。比如电阻两端接地。如果没有设置filter,就是需要在网表里也有一个电阻,两端接地。如果滤掉了,就可以不必写也不会报错。
Filter有很多种类,比如filter掉dummy电阻,dummy电容,寄生diode等。如果不加option  就认为把所有可以filter的都filter
你这句的意思是,在做lvs时可以filter的选项中没有用到AG RC RE RG . 这是filter ALL 的一个反设置。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