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urora 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2-11):
大家好,我在使用xilinx 的aurora IP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IP里有2个信号M_AXI_RX_KEEP/S_AXI_TX_KEEP,我阅读说明书后不太理解,它说是表明了有效的位数是几位,然后还给了一个表格进行说明。

表格

表格

还请用过aurora ip的人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有用过的人能帮忙看一下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看一下,希望用过能能帮忙看一下啊!先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我明白了,是这样的:TKEEP本身就是代表了发送了几个有效字节,假若我们设定的TData是16bit的,那么我们在一个USER_CLK传送的数据就是16bit也就是2个byte,所以我们这样的哈,我们只要设置Tkeep为11就行了,要是将TKEEP设置为10,就代表要加一位pad,这个pad是9c,那么如果传送1个16bit的数据(比如传送abcd)的话,他的高8位,就会变为ab9c了,这里高位在后面。

网友(2014-03-18):
这个信号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最后一拍的有效字节数,只有当last信号拉高的时候keep才有效,我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2015-05-25):
应该和以前版本的TX_REM一样的意思,代表最后数据打中有效字节个数,为0代表有效字节为一个,1就是两个有效字节............反正是实际有效字节数=TX_REM+1,就是你的KEEP+1

网友:
以前的用户端口时LocalLink,7.1版本以上的貌似都是AXI4—stre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