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在导入gds的时候怎样使guardring不散开啊?

楼主(2014-02-11):
cadence在导入gds的时候怎样使guardring不散开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没有啥办法,导出时选择保留cell的方式,成功率也不高,过程比较繁琐和脆弱。

楼主:
那么改版或量产的版图就很麻烦了,
大家都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做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入gds,guardring不散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

改版的话,原版备份,在原版的基础上改,我觉得不要用导入gds的方法

楼主:
回复  qianjun526

    导入gds,guardring不散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

改版的话,原版备份,在原 ...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们公司规定改版必须用流片的gds来stream in

楼主:
回复  qianjun526

    导入gds,guardring不散这个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

改版的话,原版备份,在原 ...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规定改版必须用原来的gds来stream in

网友:
可以选择stream out 里面的OPTION-->ROD ,给ROD 一个路径,等到你需要改版的时候导入GDS的时候,需要将导出去的ROD 路径 重新写在ROD 中,应该可以的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说的方法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2017-05-08):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