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配置的SOC是什么意思?如何做到可配置啊?

楼主(2014-02-11):
可配置的SOC是什么意思?如何做到可配置啊?
网上有说通过自动化配置的JAVA程序,对不同的应用进行定制,谁能解释一下通过JAVA程序如何实现自动化配置的?

网友:
所谓的sopc吧?类似zynq的?

网友:
你是指SOPC(system on programmable chip)吧,所谓的可配置,是指FPGA设计中软核的可定制性,并不是说SOC搭建好后的可配置性

网友(2014-05-14):
去看leon2就明白了,几乎所有都可以配置。
算是可配置soc的典型。

网友:
sopc吧,java是硬件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