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怎么设置多个cpu运行?

楼主(2014-02-11):
starRC怎么设置多个cpu运行?

网友:
1.在同一个目录下手动启动多个starXtract 用同样的star_cmd
2,。 NUM_CORES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楼主:
    在同一个目录下启动第二个starXtract的话会报错。说已经有一个cpu运行了,我想同时run几个corner,但是不行。

网友:
你还得看看具体的用法 还有一些设置NUM_PARTS 和另一个变量要放进你的star_cmd file里面好像,如果你是不是LSF 只是一台机器有多个CPU的话
你看看UG吧

网友:
在同一个目录下启动第二个starXtract的话会报错。说已经有一个cpu运行了,我想同时run几个corner ...
引用 网友A:

   one directory can only run one corner , you can use more directories to run diff corner , each corner start more cmd to do DP   as using more CP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