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中如何仿真PFD的死区

楼主(2014-02-11):
即画出PFD输出的UP和DN信号的相位差值随输入相位差的变化图形,论坛上有说用参数扫面输入的相位差,然后用计算器算出输出相差随输入相差的变化,我没有成功,请各位高手帮忙,最好详细些。

网友:
这个怎么仿真的,你现在知道吗?能不能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2015-03-24):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你可以固定其中的一个相位,然后另一个相位与这个相差-pai到+pai。参数扫描,看UP和DN的输出,放在一起,很好看出来的。。

网友(2016-04-09):
回复 网友A:

    正解 YOU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