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ance 怎么让label 计算乘法 及认到乘号

楼主(2014-02-11):
如 我用label 认到3*4 label显示12

楼主:
回复 楼主:

    virtuoso ! 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嘛不直接写12呢?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lable 不是在做這種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想要动态的得到一个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我想要动态的得到一个值,

网友:
我覺得 lable 沒這個功能

网友(2014-04-08):
只有pcell里面的label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label只是一个做标识的,就像windows下的文本编辑器,输入3X4它不能出来12,要实现的只能用excel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