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求教。。。

楼主(2014-02-11):
virtuoso 电路中那些器件的那些CDF Parameter 是在什么文件里面设置呢?

然后自己添加的 User Property 在哪里才能设置Master Value?

还有那些symbol 的那些cdsParam(X)在哪里能看呢?

求大神教育。。。

网友:
回复 楼主:

    CIW - tools - CDF - Ed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學習中

网友:
请慎用user模式编辑cdf,可能会造成引用同一个工艺的人实际使用了不同的CDF参数,有潜在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网友:
固定工艺的CDF不改为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必须得改的时候,那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