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gui 方式 与 command 方式差别?

楼主(2014-02-11):
现在遇到个问题 ,希望有大神可以解答
run lvs 用下calibre command 的方式 没有问题
calibre -lvs -hier rulefile
如果要是用calibre GUI tool run  lvs 就会 有错误。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因为你用界面方式里面的某些设定与rule不同 其中option设定不同
输入rule后点后面load 将rule Ioad进来

网友:
應該是 GUI 沒選好
有些 command 還沒坐在 GUI 上

网友:
好了吗?好了冒个泡说一声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好,再找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diff 两者report 中,有发现gui 的会多出两个option 但是将这两个option 写到command file 中用calibre -lvs -hier 的方式是居然没有问题,report 看到其他 option 选项是一样的.

网友:
写进去之后再diff两个report,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用calibre gui 的多出了几个option

网友:
Run command file的时候,在file中会有一些OPTIONS设置显示,还有些是默认的,你确认下两种方式Run出来的report中的OPTIONS,看看有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