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report_analysis_coverage命令

楼主(2014-02-11):
我在用pt报timing时,用report_analysis_coverage这条命令,显示的coverage只有60%多,有好多untested的地方,这样正确么??reason写的是no_startpoint_clock,什么意思?
谢谢大哥大姐们!

网友:
The timing check has no clock that launches the data at a startpoint l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block指的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
clock吧? 跟block米有关系吧? clock额这个的话 你得自己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