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AT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4-02-12):
大家好!     我设计一个CTAT,其中的pnp三极管影响了电路的启动,如果hspice语句为:Q0 0 0 net11 pnp33a100 m=1,电路能启动,如果增加area,改为:Q0 0 0 net11 pnp33a100 100e-12 m=1,电路无法启动,请问主要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我究竟要不要加上area呢?

网友:
hspice 语法,area应该是个整数。而不是实际的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hspice说明,
1、Area multiplying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BETA, RD, RS, IS, CGS, and CGD model parameters. Default=1.0, in units of square meters.
它的单位是平方米?感觉怪怪的,这得多大啊?
2、后面有个举例:Example 2
In the following Jopamp1 JFET element:
Jopamp1 d1 g3 s2 b 1stage AREA=100u
◾The drain connects to the d1 node.
◾The source connects to the g3 node.
◾The gate connects to the s2 node.
◾1stage references the JFET model.
◾The area is 100 microns.
请问area的单位怎么理解呢?

网友:
可能是我错了,一般PDK有model的不填area,只修改M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的三极管为pnp33a100,发射极面积为10*10um^2,model的参数也是按照这个面积设定好了,那么我再加一个area:  10*10um^2 ,这个时候软件会认为我的实际area为多少,是10*10um^2 *10*10um^2 吗?

网友:
取决于你的model file

楼主:
回复 6# loopgain 明白了,看model的设置,我不应该再加area。
另外有个问题,hspice里面说area默认是1.0,单位是平方米,这个也太大了吧,芯片才多小啊?你们平时是怎么设置area的呢?还是不管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