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只能导digital的网表,不能导analog的网表

楼主(2014-02-12):
我的CDL只能导出digital的网表,不能导出analog的网表。
导出analog网表failed,icfb也不报是什么错,请教大牛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log文件会写,icfb的窗口也会显示,主要看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在log文件中找到了error了

网友(2014-06-27):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原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1-03):
楼主怎么解决的,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