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m32上装uclinux,运行应用程序死机

楼主(2014-02-12):
我在stm32F4上装了uclinux,运行了一个tcp的通讯程序,大概2、3小时后,
在超级终端上按Ctrl+c没反应,只能reset

请问谁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你问的太简单了...没有代码,也没有现象...也没有初步断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就一句在超级终端上按CTRL+C无反应,只能reset...
初步断定你的代码肯定有死循环.....仔细检查里面的while代码段...看看死在哪里了....

楼主:
上代码: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s;
        pthread_t p_socket[MAX_CHAN_NUM];
        void *thread_result;
        int ret ,stacksize;   //2k
        int port_num=0;
        int sockfds[MAX_CHAN_NUM];
        struct timeval waitd;
        fd_set read_flags,write_flags;
        int err;
        int n;
    char buf[2];

        printf("process id =%d\n",getpid());

        for (int i = 0; i < MAX_CHAN_NUM; i++)
        {
                port_num = START_PORTNUM + i;
                sockfds[i] = init_tcp("192.168.0.5",port_num);
                printf("socket %d inited\n",sockfds[i]);
        }

    printf("all sockets created!\n");

        pthread_t thread_test;
        res = pthread_create(&thread_test,NULL,void_func, NULL);
        if (res !=0)
        {
                perror("Thread create fail.\n");
                exit(1);
        }

        blnwatch_mem =true;

    timeval tvstart,tvend;

        memset(send_text,0,sizeof(send_text));

        srand((int)time(0));
        for(int i=0;i<MAX_SEND_LENS -3;i++)
        {
                char buf[2];
                int num;
                num = (int) (9.0*rand() / (RAND_MAX + 1.0));
                sprintf(buf,"%d",num);
                strcat(send_text,buf);
        }

    try
    {
                while (1)
                {
                        waitd.tv_sec = 1;     // Make select wait up to 1 second for data
                        waitd.tv_usec = 0;    // and 0 milliseconds.

                        FD_ZERO(&read_flags); // Zero the flags ready for using
                        FD_ZERO(&write_flags);

                        for (int i = 0; i < MAX_CHAN_NUM; i++)
                        {
                                FD_SET(sockfds[i],&read_flags);
                                FD_SET(sockfds[i],&write_flags);
                        }

                        err=select(MAX_CHAN_NUM, &read_flags,&write_flags,
                                (fd_set*)0,&waitd);

                        if(err < 0) continue;

                        for (int i = 0; i < MAX_CHAN_NUM; i++)
                        {
                                if(!IsConnected(sockfds[i]))
                                {
                                        printf("reconnect.\n");
                                        sockfds[i] = init_tcp("192.168.0.5",START_PORTNUM + i);
                                }
                                if(FD_ISSET(sockfds[i], &read_flags)) { //Socket ready for reading
                                        FD_CLR(sockfds[i], &read_flags);

                                        n = socket_read(sockfds[i], &buff, sizeof(buff));
                                        if(n >0)
                                        {

                                                printf("read ok.\n");

                                                strncpy(send_text,buff,n);
                                                sprintf(buf,"%d",sockfds[i]);
                                                strncpy(send_text,buf,2);

                                                printf("copy ok.\n");
                                        }
                                        else if(n == 0)
                                        {
                                                printf("reconnect.\n");
                                                sockfds[i] = init_tcp("192.168.0.5",START_PORTNUM + i);
                                        }
                                        else
                                        {
                                                printf("read error.\n");
                                        }
                                }

                                if(FD_ISSET(sockfds[i], &write_flags)) { //Socket ready for writing
                                        FD_CLR(sockfds[i], &write_flags);

                                        n = socket_write(sockfds[i], &send_text, sizeof(send_text));
                                        if (n < 0)
                                        {
                                                printf("write error, errno %d \n",errno);
                                                //break;
                                        }
                                        else
                                        {
                                                printf("write ok\n");
                                                //memset(send_text,0,sizeof(send_text));
                                        }

                                }
                        }
                        printf("no data\n");

                        memset(send_text,0,sizeof(send_text));

                        srand((int)time(0));
                        for(int i=0;i<MAX_SEND_LENS -3;i++)
                        {
                                char buf[2];
                                int num;
                                num = (int) (9.0*rand() / (RAND_MAX + 1.0));
                                sprintf(buf,"%d",num);
                                strcat(send_text,buf);
                        }
                }
        }
    catch (...)
    {
                printf("catch error,errno %d \n",errno);
    }
        printf("exit while\n");

        for (int i = 0; i < MAX_CHAN_NUM; i++)
        {
                close_tcp(sockfds[i]);
        }

        debug("prot ok\n");

        //close_tcp(socket_f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