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4-02-12):
怎么调节环形振荡器占空比?有谁知道讲解下。。

谢谢了。。

网友:
工艺误差无法保证占空比,但是可以加入反馈使其自动产生50%占空比。。。貌似锁相环原理,只是没有分频而已。。。

网友:
分频保证准确的50%占空比

网友:
you can adapt it by level shift

网友:
单端输出:可以通过差分转单端电路来微调duty cycle。
或者通过控制为尾电流源电流大小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