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lvaco atlas 做 pn结 载流子浓度和所加电压/电流的关系 的仿真

楼主(2014-02-12):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用atlas仿真pn结特性,pn结载流子浓度随着所加电压/电流 的改变  ?

网友:
I have no idea.

网友(2014-04-14):
载流子浓度会在output windows里面显示,或者做个iv特性曲线,log文件中也有,保存成csv就能看到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载流子浓度输出。

网友(2014-11-12):
载流子浓度每个点都不一样,应该提取某个点随电压变化?

网友(2014-12-15):
回复 楼主:

    虽然没有做过,但是应该是display后应该可以选择

网友(2015-02-07):
设定output,输出.str模型,然后用cutline。

网友(2015-03-23):
回复 网友A:

请问,output具体怎么设定?我用例子中的图  cutline没反应啊

网友(2015-05-26):
发帖得心愿

网友(2015-11-10):
用probe命令,详见说明书第93页:
Structure files provide all data from the structure at a single bias point. The log files provide
terminal characteristics for a set of bias points. Use the PROBE statement to combine these and
allow certain structural quantities to be saved at each bias point.
The PROBE statement allows you to specify quantities to be saved at given XY locations. You
can also save the maximum or minimum of certain quantities. The value from the PROBE at
each bias point in DC or timestep in transient mode is saved to the log file. The syntax:
PROBE NAME=mycarriers N.CONC X=1 Y=0.1
saves the electron concentration at (1, 0.1) for each solution in the log file. When TONYPLOT
displays the log file, the value will be labelled mycarriers. You can then plot mycarriers
versus terminal bias or current or other probed quantities.
Certain direction dependent quantities, such as electric field and mobility, can be probed. In
these cases, specify a direction for the vector quantity using the DIR parameter.
The PROBE statement provides the only way to extract the actual values of quantities, which
are calculated along the sides of each triangle in ATLAS. The PROBE statement actually stored
the triangle side value closest to the probed location,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rection
for vector quantities.

网友(2015-12-20):
回复 楼主:

用extract命令设置载流子浓度和电压数据,保持到.dat中再tonyplo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