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晶振电路设计

楼主(2014-02-12):
谁做过晶振电路,晶振电路设计该怎么入手?是不是需要联系厂家提供晶振模型?晶振电路是不是只能针对一种频率的晶振?晶振电路的难点在哪里?谁有简单的晶振电路设计资料,谢谢。

网友:
哪种晶振?
<=1M?
几M
or 几十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小于1M的呢?

网友:
晶振电路难点在于补偿

楼主:
大于1M, 12M到24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于1M,12M到24M左右,是不是要先确定选用的晶振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