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抗干扰设计中敏感电路的屏蔽

楼主(2014-02-12):
至少在两个文档中看到,对于敏感电路的屏蔽可以采用:
         用接地的保护环(guard ring)
              保护环应接干净         N阱较深,接地后可用来做隔离
不明白的是最后一条,N阱为什么接地而不是接电源呢?

网友:
一般认为板级传递过来的电源没有地干净。实际是有用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接地那么Nwell吸收的是空穴(少子),如果接电源吸收的是电子(多子)。是这样理解的吗?那么究竟屏蔽的是什么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谈一下我的理解。

     隔离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不想让两个东西相互之间产生影响。对于硅上的由器件组成的电路来说,在两个区域之间加入隔离环,就是不想让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器件互相产生干扰。那么干扰在本质上是怎么产生的?是由于电子的运动。如果一个区域的电子大量跑到另一个区域,就会对另一个区域产生干扰。所以,放在两个区域之间的隔离环就像是一堵墙,防止电子穿过去,就是防止跑到另一个区域去。

    那么隔离环怎么起到“墙”的作用呢?例如,P衬底,Nwell作为隔离,无论它接高电位还是低电位都能起到“墙”的作用。

    当Nwell接高电位时,会吸引电子,排斥空穴,也就是当衬底中的一部分不务正业的电子(如果没有隔离墙,它们有能力为祸四方)流窜到离Nwell很近的地方时,会被吸引到Nwell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再也回不来了,那自然就没办法跑到其他地方去祸害了;对于不务正业的空穴,当它们接近Nwell时,会被无情的推开,自然也没有办法冲出隔离墙,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待着了。

    当Nwell接低电位时,会排斥电子,吸引空穴,那么与上述相对,会将空穴吸走,而将电子困在自家院儿里。

    这就是隔离的原理。所以,当接高电位的隔离和接低电位的隔离都存在时,才不会有漏网之鱼,才能起到最好的隔离效果。一般情况下,有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隔离的效果好坏还和“墙”的高度和厚度有关系,也就是Nwell越深,越宽,隔离效果越好,这就不用解释为什么了吧。

    最后,Nwell无论接的是电源还是地,要求电源和地是“干净”的。怎么理解“干净”?对于电源来说,“干净”就是它的正电荷存量为无穷大,就像是正电荷的海洋,无论往这个海洋里扔进去多少个电子或空穴都不会对它的水位产生一丁点儿影响。对地来说,“干净”就是它的负电荷存量为无穷大,是负电荷的海洋,也是扔进去多少个电子或空穴都不会对它的水位产生一丁点儿影响。如果不“干净”,也就是外来的电荷会影响海洋的水位,潮涨潮落间,就会有不法电荷跑出去,那么Nwell虽然起到了墙的作用,但是由于牢门没关紧,本身反而放出来了很多不务正业的载流子,隔离效果自然就打了折扣。

楼主:
回复 4# ygyg100 谢谢!解释的简单形象易于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得顶一下哦,

网友:
四周都被同一个电位的包围起来就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了。

网友:
4楼叼爆了。。。太形象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么nwell floating的情况又怎样讲?

网友:
回复 网友D:

   Nwell floating的情况没有见过啊,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屏蔽的时候很少这样,因为会有softcheck的错误
   我们一般用来防止latch up会这样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介绍的详细一点吗?NWell悬空怎么防止latch up?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寄生的pnp,n端没有电位的话,这个寄生的pnp就不导通,latch up就不会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寄生PNP的基极一般是PMOS的NWell,PMOS的NWell不可能悬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PMOS的nwell是绝对不能悬空的
    我说的寄生pnp是加在mos外面的guard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无论NWell是否悬空,在NWell和PWell(或P衬底)的结上都存在势垒,如果NWell悬空,这个势垒比较小,能阻挡大部分能量比较小的载流子。但是如果载流子能量比较大,会进入NWell,这些进去的载流子要么滞留在NWell里,要么找机会再跑出去,也就是这些流窜分子只是暂时被关住了,还是有机会再跑掉的。当然,这样的载流子数量是很少的。所以悬空的NWell也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接地的NWell和悬空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接地的NWell形成的势垒也比较弱,但是它能吸收空穴(即使能量比较大的空穴),所以我认为效果会比悬空的好一些。

    悬空是一种电位不确定的状态,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为高,可能为低,也可能不高不低,因为无法控制所以很少采用。有条件的话,NWell作为guardring还是尽量接在比较高的电位上。

    NWell悬空作guardring难道是为了减少寄生电容,改善电路高频性能?但是PN结只要周长不是太长的话,寄生电容还是很小的啊。望知道详情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顶!

网友(2014-06-18):
讲得非常好,必须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讲Nwell的情况讲得非常好,能否再解释一下P衬底接高电位的情况

网友:
   P型衬底一般不可能接高电位,除非是隔离的衬底。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一般不接高电位,为什么在隔离的时候接高电位啊??求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普通CMOS工艺中,P衬底是所有NMOS的body,只能接最低电位。如果可以实现隔离,那隔离的衬底可以接比地高的电位。建议你先仔细了解一下CMOS工艺和器件结构。

网友(2014-09-15):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为什么nwell是排斥电子的,为方便讨论只考虑电子,因为空穴只是电子的相反运动。
按照pn结的原理,形成的结电场和pn结方向相反,那么在psub里的电子只要在这个电场的能力范围都会被拉进nwell中?不知道我的这样分析的问题在哪?

网友:
#4 楼的解释通俗易懂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F:

   NWELL是吸引电子的啊……

网友:
N well做隔离到底是接高电位好还是低电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还是接高电位好。但是有时候接高电位可能不是那么方便,电源线走过来也许要增加面积。

网友(2017-10-15):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当Nwell接低电位时,会排斥电子,吸引空穴,那么与上述相对,会将空穴吸走,而将电子困在自家院儿里。”这句我也不太理解,Nwell接低电位,也就相当于Nwell和P衬底的PN结零偏,也是存在内建电场的,电场方向从N指向P,这样的话Nwell不就应该是吸收电子么,怎么会排斥电子呢?而且#36楼您又说是吸收电子,搞不懂了。。。

网友:
4l  威武霸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Nwell接地 与 Pring 接地,岂不是一样的原理?相对而言,Pring应该能力更强吧?那为什么不直接用P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H:

   您说的没错,我那样表述是有问题的。4楼只是一种宏观上理解的表述,相当于忽略了pn结零偏平衡时的内建电场。实际上我觉的,零偏时跟NW接高电位情况是相似的,只有当NW接某个负的小的电位的时候,才能认为是吸引和排斥电子的分界点。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的,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有个区别是,大多数情况下NW要深得多,相当于墙更高了,岂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2019-02-02):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感谢4楼大佬

网友(2020-07-14):
太形象了,

网友:
好帖,感谢4楼大佬

网友:
四楼厉害,还是想再问下十几中是有nwell接地的,那这样是不是在周围还需要ptap接地,防止LU,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2020-08-17):
大神解释的很形象,便于理解

网友(2022-03-18):
latch up风险会增加吗

网友(2023-01-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谈一下我的理解。

解释的特别形象具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谈一下我的理解。

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说的差分对的电位,NW接的管子的S或者D的电位吗,这中中间电位我也不理解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谈一下我的理解。

非常感谢大佬的解答,生动形象,一下子就懂了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谈一下我的理解。

太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