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进行功耗分析,为什么switching power比internal power小那么多

楼主(2014-02-12):
我在用PTPX对一个项目进行功耗分析,已经读进了.v SDC和SAIF文件,但不知道为什么分析结果开关功耗总是特别小,而内部功耗和泄漏功耗则占据大部分。分析了好长时间都没能找到原因,还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
請先用 waveform viewer 看看你的電路 clock 有没有在 toggle, 是在 full function 下, 還是在 idle 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用过,能直接report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报告中clock_network组中Spower为0是不是意味着clock没有toggle呢?

网友:
这个internal power是什么意思?如果电路内部存在三态结点,产生的电流是不是算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ternal power 属于动态功耗,包括电压跳变时MOS管短路引起的功耗(又叫短路电流功耗)和MOS管内部电容充放电产生的功耗。

网友:
你的 SAIF 是 forward 的還是 backward 的?
你有 run simulation 嗎? SAIF 是 run gate level function simulation 後產生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SAIF文件是RUN gate_level后产生的,toggle了整个仿真过程,我也看了一下saif 文件中的几个port,和VCS波形仿真一致的

网友:
那switch power指的是什么?不是MOS管内部电容充放电产生的功耗?

三态结点产生的电流算什么功耗?

楼主:
那switch power指的是什么?不是MOS管内部电容充放电产生的功耗?

三态结点产生的电流算什么功耗?
引用 网友B:

Spower是对负载电容充放电产生的。三态节点的产生应在是在MOS管关断时,应属于泄漏功耗吧。

网友:
比如电压是1.5V,那么一些电路中没有用到的路径的三态结点可能初始上电停在0.4V,0.75V,这对后面的门电路会造成漏电,并且这种三态会一直传播下去,你看看电路中有么有三态结点。

楼主:
比如电压是1.5V,那么一些电路中没有用到的路径的三态结点可能初始上电停在0.4V,0.75V,这对后面的门电路 ...
引用 网友B:

这个该怎么看,还请指教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用hsim仿真,交互模式下,可以打印大于某值的电流,然后根据电流锁定结点,打印该节点的电压。
其他工具不清楚了。你再问问高手。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网友(2015-10-14):
假设你其他设置都正确的情况下。
我推断你做的是一个memory(比如以SRAM为例)电路的仿真。
SRAM中,逻辑电路很少只有些行列译码、MUX、预充逻辑、还有灵敏放大器;绝大部分都是SRAM cell。
在SRAM阵列中,一次读写操作只有一行一列被选中,所以switching power很小。而没有被选中的大量cell都处于保持状态,即2个access gate关闭,数据保持在两个反相器中。即体现为Static power。
SRAM中耗电最大的是bitline的充放电功耗,在SRAM cell版图设计中,位线包含在cell中,所以位线功耗被分散体现在每个cell的电容充放电中,即Internal中的一部分。所以它最大。

网友C(2023-05-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报告中clock_network组中Spower为0是不是意味着clock没有toggle呢? ...

感觉不是,楼主有经过时钟树综合吗,如果没有时钟树的话,关于clock_network的评估可能就是不准的,另外,楼主可以用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查看一下clock gate的标注率,很有可能标注率为0,导致clock_network的switching power为0,所以并不是实际翻转为0,而是工具使用可能有问题

网友:
后端release给你的spef文件要用上,没有spef的话wire的RC引起的功耗计算的会很不准确。

网友(2024-12-28):
有朋友用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生成的瞬态功耗波形为负值的情况么

网友(2025-04-09):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楼主有经过时钟树综合吗,如果没有时钟树的话,关于clock_network的评估可能就是不准的,另外 ...

你好,我看了我的报告,clock gate标注率确实为0,请问如何正确标注clock gate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逻辑toggle很少